键盘维修求助

楼主(2010-02-01):
朋友的富士通笔记本fmv-6120mg3键盘按键有5个没反应,想帮他买一个换上去,开始这款机太老了配件不好找,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一问一个键盘200多好吓人。各位高手请问改键盘可以代换吗?没有的话要怎么修?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笔记本键盘没修过 台式机键盘修过。。包括膜补线

网友:
你把EC拉焊下试试..这样老机多半这个问题.

网友:
加焊不行换EC吧

网友:
这要看是什么了,如果是键盘坏了,用导电银漆就可以修好了。

网友:
5楼的兄弟说对了,我把个键盘拆开用万用表每条线都量了一下,有一条线短线就在折边处用导电银漆涂上等半个小时就好了,谢谢兄弟们的指导。

网友:
这个机器的键盘可以修 但不好修 比较麻烦 要从后面把键盘敲开 然后把短线的地方用银漆接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