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日本白光FR803调温卡

楼主(2010-02-01):
版主和各位同行朋友,请帮我一下。本人刚买不久的日本原装的热风焊台FR803的调温和锁定温度的卡片丢了,我又没做一个备用,调不了温了。请知道做的朋友教我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
不一样,我有942的,951的是怎么样的?,从插孔上看FR803的,是一个缺口的,比942的小

网友:
拆开看一下里面的结构想办法做一个吧

网友:
和FX951的一样,一边大一边小中间有一个缺口的那种,机器里面其实是一对红外线发射接收管而已,那张调温卡的作用其实就是当卡插进去时阻断红外线的光路传输而已,原理非常简单,自己用剪刀将一块稍厚一些的黑皮纸裁剪和卡口一样大小的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对 缺口剪就可以了,里面就是一双发光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