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指点杆用不了,认不到设备

楼主(2010-02-01):
IBM X40指点杆用不了,认不到设备,键盘换过了,求救
谢谢大家关注,今天对照
,搞定了,是指点杆供电的保险坏掉了,保险坏的原因是之前的键盘上面的指点杆供电短路所致
供电短路

网友:
重装系统xp

网友:
看下得模板相关电路在搞

网友:
进bios调到出厂设置试一试。

网友:
楼主搞定了,讲一下原因哦,是不是相关触摸板的相连的小元器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