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海信显示器缺红色故障

楼主(2010-02-01):
已见三台有这种故障,怀疑是通病,解决办法加焊尾板上数据线
通病
解决办法

网友:
楼主不是在发水帖吧?

网友:
也没个型号啥的 不会是所有的显示器都这毛病吧

网友:
我昨天一台AOC.一台非利浦.卖破烂了.50元一个.没有修的价值.都是视放坏.缺色.

网友:
请问视放环是在屏上呢,还是驱动板上哟

网友(2010-03-03):
3楼说的对,所有显示器95%缺色都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