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00开机无自检

楼主(2010-02-01):
朋友拿来一块K8M800主板,说让别人看过了修不了。我试了一下开机没有反应,查南桥附近的一个M4500坏了
从一块旧板上拆了,换上后开机通电,复位灯亮没有自检,CPU热。没有思路了,谁能帮助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量量总线,

网友:
复位灯亮没有自检   复位灯常亮肯定没有自检  查内存,桥,U供电,时钟。。

网友:
就是不会测桥和总线坏,直截能测出来吗,还是要有测试工具?

网友:
用负载来测U撒  内存测试座来测内存。  复位灯亮是缺电压,桥电路。时钟电路之内的 。先测了来再说吧

网友:
这样就没思路的话,你如果以后真想修板的话,建议你去新手区把所有精华帖都看一遍,其实3楼桂林版主已经告诉你维修方向了,只是你没有基础不能理解,不要误认为诊断卡能告诉你准确的故障点,他只是告诉修板的人大致哪部分出现问题,真正要修起来要从原理出发!

网友:
首先测主版的桥电压和U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