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幅过一会缩闪一下,烧行管

楼主(2010-02-01):
收到朋友拿来一台,方正显示器,告诉我他自己换过行管。但用了不长时间又坏了。我查了一下行管还是烧了
换上一个用了一会发现,行幅过一会缩闪一下,断定这就是烧行管的原因。我认为是高压包的问题,手头没有
一样的代换,哪位朋友能帮忙指点一下!!!
显示器

网友:
二次电压稳不稳定呀,先把电源和二次电源排除再考虑

网友:
首先仔细检查逆程元件(阻尼二极管和电容)有无虚焊?特别是隐蔽的虚焊!最好认真补焊一遍.
如果故障不能排除,建议监视行电流,如果有瞬时异常增加(>2A),可能FBT内部有匝间跳火.

网友:
1、二次电压过高。
2、逆程电容坏。
3、高压包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