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显卡跑C1 不上显卡正常跑码

楼主(2010-02-01):
今天接到一块杂牌 火龙王 865PE主板  不上显卡跑码正常 一直能跑到 75 !上了显卡就档C1  大概查了 内存供电应该是正常 (不上显卡和上显卡的电压差不多(后来换了一块 32M的显卡 居然亮了 一切正常  自己觉得应该是上了显卡后供电不够造成的,可就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查起来!!请各位老师给点思路 我进板卡维修这行不久,多多指教!!补充一点  我原来试机用得 显卡都是MX440  64M的 !!!

网友:
你的440显卡是好的吗?显卡与内存都是独立供电的,怎么会拉底内存电压??

网友:
你插上显卡应该是CPU没有复位,应该与你使用的显卡AD线有关

网友:
多数由桥虚焊引起

网友:
cpu无复位硬启动未完成不会跑任何代码!楼主插上4X的显卡能正常显示,个大芯片均正常,问题出在AGP接口电路,记得论坛出的书中曾提到过显卡识别电压这个信号,大致意义是告诉主板插入了什么规格的显卡,如APG3.0,或AGP2.0,4X,8X等,我不是专业做维修的没修过这样故障,但楼主可以可以在插槽附近寻找一些小三极管或场馆之类的,这些器件就是转化这个电压的!图片出自《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作者本论坛老孙和老杨。估计你的问题在这里

网友:
440显卡是好的 我修机器试机的时候都是用这一块的 !主板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也换了5200 和一块6200 故障依旧!只有上那块32M显卡的时候机器能点亮。内存的供电 上440显卡之前和上显卡之后仅有0.01到0.02左右的差别 ,不知道怎么搞了!!!先按楼上老师的思路查一下看看吧!!!谢谢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AGP是不是有场馆独立供电啊?

查一下啊啊?

网友:
你肯定你的显卡没问题吗?

网友:
865pe支持4X和8X应该是识别电路问题

网友:
检查插槽看

网友:
好正常的~~装个能用的显卡就得了....

网友:
先,清洗一下,,,再看看,不行然后检查插槽

网友:
应该是你的主板只支持2X以下的显卡,不支持4X以上的显卡。

网友:
865的支持4X的显卡吧?  确定是865的主板?

网友:
主板是火龙王的 南桥 82801 INTEL的  关键是我修主板的时候用的都是这一块 MX440 64M的显卡 845  K8  的板子上都能用 显示都正常 !就算这块不是865的主板也应该支持吧!用AGP打阻值卡 打过了 电压和上32M显卡的时候就低了 0.02V 这样应该是不算低吧?识别电路 查不明白啊 !哎!!!实在不行就先给桥加一下焊试试吧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2010-03-03):
应该不是865板 我见过只能用32M显卡的板子了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在识别电路 因为865不支持2X  你的32的TNT应该也是4X的
根据我以往修的这个现象 是AGP的12V供电开路 而TNT显卡不需要12V供电 古可以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