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代码10

楼主(2010-02-01):
我在淘宝网买的一块主板945的装好系统后看不到网卡驱动加了PCI网卡8139装不驱动有感叹号提示该设无法启动代码10有什么解决的办是不是南桥网卡部分坏了只有换南桥了

网友:
网卡不是集成在南桥里的。

网友:
你装的什么系统?克隆还是纯净安装?克隆的话,驱动可能不对,重装相应的驱动吧!

网友:
换过网卡试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

网友:
是克隆的装了智能驱动也没有用

网友:
这几天在维修这样的板子已修好是板载网卡有问题引起的因为PCI网卡的电路也是和板载网卡在同一线路上板载网卡有问题时进南桥主板不能识别摘下板载网卡装PCI网卡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