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8600GT-GD3 cf黄金版 不显,报警

楼主(2010-02-01):
我可是一只白白的菜鸟,啥都不懂,所以有啥惊人之语一定原谅哦 !
我测量这个显卡的一个管子电压竟然有12V之多,这个是不是就是有问题啊,我已经在图上标示了

网友:
不知道怎么没传上来图,补下

网友:
查一下主供电,和内存基准电压是否存在,还有BIOS芯片电压,你上面标示的2.2V的应该是G极电压吧,主供电没有这么高的应该.测那个线圈

网友:
12V没事的,你测的不是输出的,输出应该只有1V多一点,你先测电压输出正常不?看看有没有短路,再测其它的好一点

网友:
多看下 帖子 在进行维修
省的吧故障扩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卡是我这最好的卡,而且感觉好象还能修好,想在自己用,所以很小心.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发完我就在一个PCIE 6600的一个帖子看到了 12V,呵呵,电感那的电压我也测了 :1.40V,显存那的是1.81V   BIOS的电压我没找到....怎么找显卡的BIOS呢?

网友:
显卡的  BIOS 芯片 大多是  25  开头的  ,你看到  有25字样的  8脚 芯片 就是BIOS芯片
用pci卡  带到dos  下用nvflash  -c  检测 看gpu  是不是在工作,
电压都正常的话,这种卡 BIOS 芯片很少坏了  ,建议 加焊下 核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加焊这个我现在还在练习,争取早日修复

网友:
显卡修好了师傅,你说的电压都正常指的是哪些电压啦,显存和GPU的吗?BIOS是不是要是能看到GPU在工作,那么BIOS就一定是好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