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琦AB-58GK热敏打印机问题

楼主(2010-02-01):
今天一客户的中琦AB-58GK微型热敏打印机打印不出纸张,麻烦问下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原来没有维修过这种机子,高手给支个招

网友:
是打印机不工作还是纸张转不出来? 那个指示灯是什么状态?

网友:
打印机的纸张转不出来,好像是搓纸轮出问题了

网友:
58系列的出现这种故障一般都是齿轮磨损(塑料齿轮和金属齿轮都有可能)具体没修过这款机器,看图片走纸辊好像在上盖.那么还得检查下走纸辊上的齿轮和打印机芯咬合和否正常.其次就是马达和马达驱动电路(着重检查贴片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