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裝xp 怎樣刪除所有drive

楼主(2010-02-01):
不好意思,這帖之前已發,寫得不好,重寫
電腦是裝window xp,harddisk用xp間了三個drive,因我想format harddisk,重裝window xp,想問怎樣刪除所有drive,harddisk回復只有一個c drive,請各位指點謝謝。
window

网友:
我晕,你删除所有分区,再重新分区格式化 激活主分区 装系统 不就完了,搞这么多英文做什么

网友:
在安装xp 的时候 就是 按f8同意之后 不是有一个界面可以删除所有分区的吗。然后重新建立就行了

网友:
楼主问的是不是别的盘有重要东西不能删除又想重做系统啊

网友:
晕死,英文这么好,中文却用同音字,楼主是香港的还是台湾的?

网友:
分区和drive是不同的。

网友:
重装系统 没有必要删除分区,,,如果要删除分区,可用分区软件在DOS下操作,,,

网友:
謝謝各位回覆
xp cd碟 是不是有得選擇刪除所有分區(drive)嗎

网友:
那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如果别的盘没有什么重要文件等东西,而有想删除 恢复个比较干净的硬盘就可以全部格式化;当然你如果认为E或F盘有重要东西的话,D盘想格式化可以在WindowsPE里直接格式化,C盘不用说重做系统的时候原来的东东自然自动消失了,不知道我说的清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