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主板不能保存BIOS!(修复了)

楼主(2010-02-01):
手上有二块的V星的主板,都是845(一块845GE,一块845GL),发现每次开机要按F1,小问题,但十分烦,换主板电池后依然是一样的,后来再发现BIOS上面的跳线三条针,全没电压,所以BIOS保存不了,请问一般是什么问题导致没电压的呢,可否直接从电池的正极飞一条线过去,来保存BIOS?谢谢后来经过跑线,发现是限流电阻变值(见圆圈处,D是指那个肖特基二极管) ,一边3V,另一边只有0点几V,换了一个电阻好,正常了!
PS:跑线没想象这么难,看来要多搞点才行,再次多谢这么多热心的朋友!

网友:
不能直接从电池正极飞线过去  没电压你查一下那个肖特二极管看看有没有损坏  还有电池电路中的那个限流电阻

网友:
不可以,中间得经过个二级管啊,跑线就是了,线路很简单。

网友:
也许旁边小组件虚焊了,用风枪吹下试试

网友:
电池座接触好不好,还有就是贴片的小电容有没有漏电

网友:
多谢版主说明,今天测量一下,但不知如何量线(就是量不出电池的正极跑到哪了,汗),已经上二块主板的图,麻烦看下哪个是肖特二极管,和限流电阻,谢谢!

网友:
哪个是肖特二极管,和限流电阻,谢谢! 麻烦在图上标出来

网友:
自己跑 手头没那样的扳子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电池座虚焊啊?  我遇到过几块有电池座虚焊的,有旁边两个二极管的问题换上了就好了!

网友:
在它附近找小“三极管”但是旁边标的是Dxxx,那就是肖特基二极管了

网友:
电池到二极管线路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经查是这种电池座的负极簧片弹力太小,导致接触不良。我做过试验的,装入全新的cmos电池,万用表黑表笔接主板地,红表笔接电池正极,量到电压只有0.4伏,把cmos电池拆出来量,是3.2伏。后把电池座的负极簧片弯成45度角(原本是130度角),用力把电池压入,再在主板上测就是3.2伏了。就这样把cmos丢数据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
可以飞线,我就飞过很多块,但是觉得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飞线,说出来丢人

网友:
你那有烙铁和万用表吗。把CMOS电池座拆了,跑下线路。看那线路怎么走的,再拿两根铜丝焊在主板CMOS电池的那两个焊点,接电池,量电池的电压到哪不正常了,这个是我自己的笨办法,大家见笑了

网友:
跑一下电池座正极到跳线的线路即可。

网友:
电池没电了 ,是不是用多年了

网友:
跑线先  问题一般出在电池座  双二级管     不行也可飞线  我试过  没什么不良反应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
晕,编辑不好,格式有点乱,其实就是那个肖特基二极管出来到跳线的限流电阻变质,换了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