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屏的问题 急切

楼主(2010-02-01):
我朋友有台新
笔记本
屏幕在LOGO界面转XP滚动条的时候顶部就会出现一条闪亮的拉线 就是随着界面闪一下 但进到桌面后就完全正常了 忘懂屏的大师讲解下 是不是屏的问题啊?
笔记本

网友:
正常现象,有些牌子的笔记本就这样,应该是显示分辨率切换的时候屏上的信号关闭的不够彻底,一般小品牌的有这种现象

网友:
哦 谢谢 现在就是担心啊 朋友刚买的笔记本就出这现象

网友:
我倒楼主朋友买的什么牌子的笔记本?刚买来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按照天涯版主的说法应该是设计电路上有问题的,呵呵

网友:
华硕双核笔记本刷低BIOS装XP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曾经遇到过

网友:
刚买的找他换不就行了!

网友:
搞维修的要知道所以然啊 以后碰到这类故障也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