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hp v3000(v3159)是不是要挂了?

楼主(2010-02-01):
我的v3159au购于3年前,1年半以前因为我带电热插vga线引起vga输出偏色后,拿到hp取保修,换了一张主板,近期笔记本在使用中出现了黑屏,我断电后再开机就不亮了,断电后我扔一边做事去了,一会回来再开机居然又能正常启动了。这样,有正常使用了2个月,,今天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请教论坛上的各位大大,我该怎么办,坐以待毙?还是自己求论坛上的各位大大告诉我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

网友:
去专业的笔记本维修店 换显卡

网友:
有可能是笔记本的cpu供电部分出问题,也有可能是桥的虚焊,对于用户就送修吧,搞维修的就尝试一下

网友:
我的v3159au购于3年前,1年半以前因为我带电热插vga线引起vga输出偏色后,拿到hp取保修,换了一张主板,近期笔记本在使用中出现了黑屏,我断电后再开机就不亮了,断电后我扔一边做事去了,一会回来再开机居然又能正常 ...
引用 网友A:

显卡要做BGA  你自己在家能做 就自己做吧

网友:
看来我要先diy个铜片 ,改善一下散热的质量,请问各位大大,,铜片到什么地方比较好弄,具体用什么规矩尺寸的,先谢了

网友:
V3000最容易坏显卡,这种型号的机器最好不要玩大游戏或其它大负荷的工作(尤其是3D类)。从现象看是显卡的问题,估计加铜片也解决不了,还是做显卡的BGA吧。

网友:
修显卡吧   没得说lie

网友:
先把显卡换了在说啊,要高好一点扇热

网友:
做显卡吧,用风枪就可以了,做好了之后,别忘了加一个铜片

网友:
用个5角钱的硬币比较合适,尺寸和厚度刚刚好,个人觉得不错

网友:
先把显卡换了,然后风扇改成长转就可以了

网友:
又是DV3000换了买别的吧

网友:
换个新版的桥在写下BIOS

网友:
我的v3159au购于3年前,1年半以前因为我带电热插vga线引起vga输出偏色后,拿到hp取保修,换了一张主板,近期笔记本在使用中出现了黑屏,我断电后再开机就不亮了,断电后我扔一边做事去了,一会回来再开机居然又能正常 ...
引用 网友A:

恭喜您,中奖了,买了HP的暗病机器了

修了也坚持不了多久,另外:VGA线可以带电插拔的

修好后。立马卖了。谁用谁闪烁

你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网友:
还是去送修吧,你的应该是显卡问题,我朋友的也是,正常的时候正常,有了问题关机过一会儿又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