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V2000 独显 显卡背面图

楼主(2010-02-01):
那位同行帮助下 重新做的显卡 外显正常 内显白屏
显卡

网友:
LZ的意思是要有显存那面的高清无码大图?

网友:
两种情况,一是显卡没有做好,二是屏有问题,后者容易判断,换屏试一下,或者量屏上的3.3伏

网友:
测下显卡到屏接口之间BL信号及相关电路

网友:
测下屏根屏线,不行在搞显卡接口电路,

网友:
问题是 量了对地值 一切OK 电压也OK 屏也OK 就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