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28 跑d4

楼主(2010-02-01):
MS-7228 跑d4 北桥已经从做过 ,没有BIOS写.那位高手帮帮忙
iOS

网友:
测内存供电,BIOS也有很大好能。I/O那有可能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供电 辅助电压 REF电压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 时钟

网友:
请教凤城版主。RFE 是什么、?控制总线我知道。I2C总线。

网友:
多谢各位大侠,我IO,北桥,都换过了还是老样子,上不上内存它都是跑D4呀!!等几秒钟后还会断电,断电后就开不了机,要把电源放一会再插上去才能开机.那位大侠有见过这样的问题吗??怎么回事呢????

网友:
查内存槽旁的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