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修7300GT出问题了

楼主(2010-02-01):
今看了一会帖开始修满天星的铭瑄7300GT两块,由于没地方放,就放在地上搞,测电压的时候不知哪里短路了,保护关机,把我的一块正常用来参考的7300搞花屏了......

网友:
哈哈,肯定不好搞了吧,因为人为故障时最难搞的。

网友:
原来满天星的两块卡都是显存没电压,是APM7120坏了,换了rt9214后有一块修好了,但是另一块还是满天星,可能也是测电压的时候弄坏了,到头来是白干一场.

网友:
现在是一块修好了,一块好的修坏了,花屏一竖好一竖花,应该是显存坏了吧,还有一块还是满天星,不知哪里有显存卖?是三星的k4j55323.

网友:
满天星 你上图 说明

网友:
全花那块现在保护关机开不了机了,弄坏那块的图,手机照的, 不是很好,我不够权限下载MATS7

网友:
哪位大哥有MATS7请给我发一份好吗tanheroqq@126.com

网友:
我权限不够下载不了啊

网友:
上面一块应该是供电问题,下面估计显存或者GPU有部分,具体要测了

网友:
态度决定一切!

网友:
上面一块应该是供电问题,下面估计显存或者GPU有部分,具体要测了
引用 网友A:

怎么区分出供电或者显存问题的

网友:
显存有坏的

网友:
上下是同一块,只是画面不同花的程度也不同,我也相信是显存坏了,因为本来是好的,测电压的时候短路了一下就变成这样了,供电正常,现在不知坏了哪块,还是要全换.

网友:
测试的结果传上来看一下,还有显卡的图,这样大家可以帮您分析的

网友:
估计把显存给击坏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显存坏了,引起画屏的。
    可能是放在地上静电的原因//

网友:
大花--显存

小花--GPU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