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DDR2 SPD刷写问题

楼主(2010-02-01):
请教各位老大 ,我测试出损坏SPD的DDR2内存进行维修发现一个问题,换一块好的类似的SPD换到坏内存上可以测试,但找到很多可用的SPD用SPDTOOL刷原来损坏的SPD或刷新换上刚刚还可以测试的SPD后测试就无法通过,小弟求解各位帮帮分析一下。

网友:
EEPROM的型号与原条一致吗?

网友:
老大一样的我刷了降频的也刷了

网友(2010-04-07):
楼主的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 给我的感觉是: DDR2的SPD 代换也不是能随便能代换的。 请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没发现2代的SPD有什么问题只有发现在些SPD刷不进去!!我修二代条没有SPD芯片。我拆1代条的SPD芯片装上去刷写一样可以!!就是有一部分的SPD不知为什么刷不进去!是锁定了吗??或参数和原来差太大刷不去?好像没有SPD能被锁定刷不进去的说法!现在还是无解!好多SPD放在那里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