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dynabook 2110 DS10L/2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0-02-01):
如题,一台老东芝笔记本,开机后在屏幕的左上角出现IDE  #0   ERROR  ,接着出现东芝logo,然后黑屏,左上角出现password旁边的光标一闪一闪的就是进不了系统,到网上查了一下,说是硬盘连接线,硬盘本身,或者南桥故障,由于它上面的硬盘是那种母接口,不是那种针式的公接口,而我没有这种可以转接此硬盘的转接口可以挂到台式机上,所以就查了一下,硬盘与主板的连接排线,主板上的硬盘排线接口,没发现什么异常,就差对硬盘和南桥的检测了,也拔过coms电池无果,进BIOS也进不去,真的是没辙了,希望有此经验的师傅们给点提示。

网友:
应该是有密码嘛,看看能不能解下密。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下!我昨天跟你情况一样!联想的开机过LOGO就光标一直在闪最后查来查去原来是硬盘坏了!1

网友:
后来,我问了一下机主有没有设密码,他居然说设了,按他说的密码输进去后,可以进入下一步了,也能进BIOS了。由于没有光驱,所以设置网络启动,网克系统,但是始终网克不了,据同行说是主板上有个缓存坏了,不知道其他师傅有何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