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2GM无1.5V桥供电

楼主(2010-02-02):
同方F3600机器,触发后1.5VS只有0.4V左右,而且马上掉电,对地180欧左右,是北桥,南桥还是其他坏了?有好的判断方法吗?谢谢了

网友:
3VS 和5VS 都有吗?
怎么动不动是南桥北桥的?
观察维修电源的电流情况 分析是自动掉电 还是电流过大保护掉电
建议你查一下是3VS 或5VS哪一路是否有短路现象。电容短路比较常见。

网友:
看你发的图 大概 是 一般 1.5   一边 0.4左右。。    MOS导通后 D级电压流向S级、 D S中间一个快速二极管。。   一个电压进过二极管后 会减少电压0.7V

网友:
断电不是南北桥的事。1.5有了说明待机正常了。
应该是某一路电上来。从SUSB上看看IO

网友:
照楼主所说应该是后级问题 此管N管 D流向S

网友:
先查看有没有短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