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寻求mhdd的解决

楼主(2010-02-02):
我下载了mhdd硬盘装,下了几个(怕一个不行就都下了几个),装在d盘,本打算检索一下从盘迈拓盘的磁道,
在输入指令mhdd后,然后输入port,选择3,却出现busy和err亮,提示找不到盘
我在windows界面和dos环境下都不能正常检索,现象一样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如何解决
两个盘在开机时候都能检到,都是好的盘

网友:
MHDD 软件,最好不要安装到要检测的硬盘上。另刻光盘ISO,或安装到其他硬盘。

网友:
楼上兄弟,我没有,我是装在一张硬盘上检测另外一个硬盘
用hddscan.exe又能检测,用mhdd却不行,我是哪里出错了吗

网友:
MHDD是多大版本?还有你检测的硬盘接口类型。你要说清楚啊

网友:
刻盘有些功能会不好用  还是要放到硬盘上的  被测盘跳主了吗

网友:
MHDD一般发现不了从IDE设备
不用下载硬盘版的

现在的系统盘都带MHDD

网友:
我把主盘放在ide1上,ide2上都试了
从盘放在ide2上面,数据线是好的,开机都能找到盘
都是40g的老硬盘
版本是MHDD V4.5 硬盘版.和HDT140.iso等
我也知道用系统盘能行,我就是想找到原因,没有解决,还是不行呀,郁闷呀
请教shpc8428老兄,能帮忙解决吗?你的用硬盘检测硬盘是如何行动的,从盘没有跳主
运行mhdd后,主,从盘都没有显示找到,输入port后,屏幕上没出现硬盘,都是空的

网友:
别人都告诉你原因了,跳从盘不会去测的,直接端口封掉的。
要么第二硬盘跳主盘,要么MHDD的CONFIG文件先设置一下,允许IDE1和SLAVE器件,默认这两个是关的。

网友:
用系统盘的DOS工具吧,比你下的好用多了

网友:
先3不行,你可以再试着选其他的数字呀

网友:
如果检测不到硬盘,可能你没把硬盘设置为主盘,MHDD默认不支持从盘(slave)的检测。或者可以更改MHDD的配置文件改为支持,方法如下:
先退出MHDD,然后用DIR命令看看当前目录里有没有一个CFG的目录,输入CD CFG,进入这个目录。再输入EDIT MHDD.CFG编辑这个文件。找到下面这两行代码以后, (#PRIMARY_ENABLED=FALSE     #AUTODETECT_ENABLED=FALSE), 将这两行代码里的FALSE都改为TRUE。最后按ALT键回车,选择保存退出。

网友:
问题解决,谢谢各位大哥,哈哈
自己走了误区
我选择按命令式的安全模式进去的,找不到硬盘,cfg也不能编辑
后来新装了dos才找得到,NNd,新装的xp按F8没有dos选项,
按命令式的安全模式与dos它们不是同一个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