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210 内置不显 外接花屏

楼主(2010-02-02):
几星期前,从友人那拿了台 DELL M1210,开机能起动,但无显示。
把机子几处地方按了几下,之后外接花屏;初步认定是 GPU 的问題。

今天把机子拆了,发现主板上有两粒显存;一时也不知道是显存或是 GPU 虛焊??
沒想再测,反正显存或 GPU 都很靠近;而且对自己使用的返修台有信心,就一起重焊。

前后一个钟头多点,中间是考虑怎么置放主板,並且再三确定一切无误。(同时也在网上和朋友聊天;在这谢谢他的指点。)
先烤水份,二十五分钟;之后重焊,重焊过程是全自动,大概也花二十五分钟。

裝机后有显示,看来走运了。会上图让大家看看。

网友:
主板的双面,显存和 GPU.

网友:
1210的显卡修过好多台了    重做蛮有危险性的

网友:
看你运气如何了,,,我接手号多台DELL独立显卡 的本本,,,不出一月绝对的返修,重新做桥才彻底解决。。。

网友:
这么快就做完了啊,这么厉害,我做这个东西成功率还可以,就是太慢了

网友:
最关键的还是加铜片,还有风扇

网友:
那不是做完显卡,还要做北桥?

网友:
N 的7400的显卡吧。前天也搞了一台,可以说是通病显卡了。不过应该用不了太久还会返

网友:
外接花屏应该还是显卡问题。重做不行就得换一个。

网友:
机子拆开后发现 GPU 上的散热器沒裝好,一边沒扣上。原厂出厂时或返修时沒裝好??
重焊后我只加些散热膏和刷清洁风扇。

网友:
这肯定是典型的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我们看这土款机器的散热版做的不是很好,和CPU是一个铜管

网友:
GPU 四角有胶, 没去胶, 压个金币;重焊.

网友:
不去胶焊好的几率要小很多

网友:
只有四角有点白胶;压个金币就是想提高成功机率。
如果有一大圈红胶,那沒办法了。

网友:
不去胶加焊能有用吗

网友:
等返修行了这样做

网友:
我的BGA和楼主的一样呀!

网友:
你好,哪买的?在用第几代的?
我的是三温区微热风上下暗红外混合型BGA返修台,力柏 REPO MLP-D+。

网友:
找了张图,发给大家看看。有谁用同样的机器?

网友:
DELL做显卡后最好风扇改长转保险些

网友:
NV显卡的典型故障

网友:
我先调上下 120 度烤水份,二十五分钟。
之后重焊,上 197 度,下 203 度,重焊过程是全自动。
我的方法只在 REPO 上下暗红外 BGA 返修台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