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nc4010笔记本加电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0-02-02):
          很久没发过贴子了,无聊中。。。随便转篇QQ空间东西过来玩玩吧。。

            一维修同行送一片HP Compaq nc4010笔记本主板来维修,故障为不开机。声明此机已经给小师傅修过,原来故障是DC头接触不良,可以开机的,后来不知道是换DC头还是加焊DC头(??忘了)时,不小心短路了。加电,火花过后,不开机了,整机没电。。。
            检查此机,DC头部分由于长期的接触不良已经烧黑烧穿了一个洞,PCB板已经清理干净,DC头的各个焊点均已经重新焊过了,测量DC头正负没有短路的地方,于是上电。。。电流为0A!整机不工作,根据故障现象来看,可能是待机电路没工作。此机待机电路如下图:

         测量U517   MAX1999的供电20脚V+有19V电压,Q522的56脚和Q518的5678脚也有19V电压,测MAX1999的8脚REF有5V参考电压,18脚线性稳压LDO5有5V电压输出,25脚线性稳压LDO3也有3.3V电压输出,17脚VCC供电也有5V电压输入,从上面的数据看,MAX1999应该是好的。而测量3脚+V3A和4脚+V5A的2个开启电压却均为0V,手摸MAX1999也不会发热,想到可能是MAX1999周边有损坏的零件。断电,打L45和L44的对地阻值,发现L44对地阻值为0!说明+V5A负载有短路的地方,拆拆拆。。拆了半天各种跟+V5A相连的零件,均没有发现短路的。。真郁闷,浪费了测量电压的时间,却因为想着电流为0没有短路的地方而省去了测量短路这关!一急,直接上电烧吧,这一烧不要紧,电流直接5A,然后变为0.10A,烧好了?却依然没发现有哪个坏的零件,懒得再继续测了,不管怎么样,电路看来已经不是严重短路了,但还是有短路的地方。。。
          回过头来测+V3A和+V5A,一样为0V,按以前的经验来看,电流0.10A应该跟容易损坏的MAX1999有点关系,顺手摸了一下MAX1999,果然烫手!更换之,整机电流为0.08A,测量+V3A和+V5A已经正常,电流依然大,手摸而南桥U506 ALI_M1535轻微发热,正常情况来说,在开机之前待机时M1535是不可能发热的,电流也应该在0.02左右。接着测量桥的各电压正常,直接更换一片全新的M1535,上电后电流为0.02A,测量电源开关SW2003也有3.3V电压,好像一切都正常了?按下电源开关,电流到0.04A后马上变为0!再开无效!看来,还是有短路的地方。。。。唉。。。
          收拾好心情,认真的再看了看此主板,用刀刮了刮烧糊的电源接口,竟然发现内层的铜泊竟然像是烧短路了的!打阻值为0!原来同行修此机时并没有清理干净!把DC头拆下,重新清理后打阻值一样为0,还是短路,从切掉的PCB上看,已经不会短路了,不理先,装回DC头,顺手测量了一下电容C18的阻值,为0,此电容明显看得出已经给同行拆过或更换过,发图如下:

         查电路图得知,此C18电容为PC卡12V升压电路的+V5输入电压滤波电容,如下图:

            拆下C18,发现电容底部连锡!测试电容也是好的!我晕。。搞了半天原来是这里短路而造成主板掉电!这焊功真是。无语!装上电容,再次打阻,没有发现短路的现象了,各部分电路阻值均正常。清理后的电源DC头部分如下图:

          到此,此机修好了?心跳加速的试着加电,测试卡跑码了。。。外接的显示屏亮了!烤机中。。。。大约过了10多分钟,一切正常,手摸CPU散热片,很烫手!一下子想到刚才启动时好像没见到风扇转过。。一下也没转!关机再开机,果然不转。。。测量风扇电压为0。测量风扇的供电跟C18相连,上电,测C18两端没+V5电压,此+5V供电除了给风扇供电外,还给+V12升压电路供电,没有+5V,风扇不转,当然,此12V升压电路也不可能会输出+V12了。呵呵,原来是刚才切PCB板时切太多了,开路了。。于是,在就近的电路上找个5V吧。。经过测量,发现C10电容就是5V的供电。。如下图:

         关机,在C18的+V5端和C10的5V端飞好线,插上电源,风扇就呼呼的转了。。晕,看来是接错线了,接到+V5A去了,所以风扇只要一插上电池或适配器就转。。哈哈。。
         查电路图得知,开机后才有的+5V是由+V5A经过Q35转换后得到的,问题找到了就好办啦。。

          在Q35的1256脚+V5滤波电容C352端飞一根线直接到C18的+V5端,如下图:

          还有。。

         还有。。

       到此为止,这NC4010机才算是真正的修好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同行的不小心短路,造成MAX1999烧掉,南桥也烧掉,也由于同行不小心的焊接,把C18焊成短路,造成加电掉电保护,因为待机时Q35不导通,而加电后,Q35导通,由于C18短路,于是,掉电。。。保护。。一下午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郁闷死了,累死了,真的不想再做维修了。。

网友:
有图,修机就是方便不少,呵呵,今天来占回沙发!

网友:
修的不容易

网友:
原来伟哥也用手摸呀

网友:
有钱赚。累点也值得了!

网友:
哎,我们搞维修的都是在枯燥中找点兴趣而以,不然会闷出病来滴

网友:
做维修的是够郁闷的啊 一天到晚班子 板子  休息的时间都少的可怜

网友(2010-03-08):
惊险,也很经典,佩服的不得了,楼主的水平不简单呀。

网友(2010-04-14):
修板这个事啊,修的时候郁闷的要死,特别是哪里想不通的时候就特郁闷,可是修好了呢,心情就不一样了,开心的不知道这么形容了,哈哈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