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亮的显卡如何测试,什么都看不见

楼主(2010-02-02):
想请教一下大家,如果没有PCI显卡,而VGA显卡又不亮,这样应该如何运行显卡检测软件进行测试,是不是一定要用PCI显卡带VGA,否则就不能工作吗
黑屏的显卡能不能象花屏的显卡那样来进行维修,又能不能用集成的来带,希望可以尽量详细些,在此感谢了
显卡
黑屏

网友:
这样只能把显卡本身问题找出来先,刷BIOS,显存,显示芯片,一些问题解决先吧

网友:
不亮通常是GPU有问题、GPU供电有问题、能跑过26的话就刷BIOS。

网友:
不亮 只能用 刷新工具软件检测, 是否工作

网友:
是不是说如果供电正常,信号正常,而只是一颗或者两颗显存有问题,一般都会亮的

网友:
我刚学的,我试过只要核心没坏,供电正常,就算显存全坏也能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