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O4606 可以用什么替代?

楼主(2010-02-02):
我手上有一片SONY  M611 Main Board  (MBX-176 Rev:1.0) 不觸發, 是PQ84(AO4606)壞掉,但是我手上找不到AO4606所以想請問一下各位高手,
還有哪些是可以替代AO4606的.
AO4606是由一個n-channel和一個p-channel組成

网友:
结果从通用的高压条上拆了2颗4606, 换完后开机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