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显示器实战心得

楼主(2010-02-02):
一般经常遇到显示器VGA接头掉的问题 或某一根线虚焊造成了偏色等问题   实战中需要重新焊VGA头

网友:
平平的 淡淡的 感觉不出 楼主要说什么

网友:
那个简单,就怕那种显示器内部接线不规则的,要买个头慢慢改线,最少半个钟,要客户20客户还嫌贵

网友:
你說的是显示器內驅動卡VGA接头掉的问题吧,那就換個品牌好的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