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2):
按照相关教程.检测电容电感电阻之类的元件.我拆下来然后再用万用表.检测,请问你们平时都是这样子做吗?还是在主板上直接检测.
主板
教程

网友:
一般在板上,确定不了再拆呀

网友:
在线测 做个参考诶 有疑问在焊下来量 要不那工作量可就大了

网友(2010-04-08):
在板上测不准 。 折下来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