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A754 问题

楼主(2010-02-02):
精英 NFORCE4-A754 ,此板和论坛里人说的一样,也是Q40烧了无法开机,但找个代换的还烧,Q40的C极对地正常吗?,跑线看不出来到哪。按开关IO的75脚有跳变76不变,换IO不行。又找了一个Q40差不多的管子,焊上不烧但很烫仍无法开机。

网友:
南桥挂了吧。。。

网友:
看现象像是桥挂了哟,

网友:
IC MOS管都换了还不行,看下分支有短路的没

网友:
南桥短路,换南桥即可

网友:
解决了,先是清洗桥,清洗后,Q40的C极不对地了,换了两个大小相仿的 第一次能加电,关机不能触发了,换了好几个,最后找到了一个N61G的小管子,OK了。谢谢 你们的帮助

网友:
也不发个图片出来让我们学习一下。不过楼主的解决方法很独特。

网友(2010-04-04):
我这现在有个a754的板子 不触发.有待机加不上电.
正郁闷着呢~~

网友:
谁有a854主板的开机电路图啊~~!

网友:
哈哈 我的也修复啦!!
一样一样 换了4个!三极管Q40(好难找)
好啦
但是我的那个Q40没有明显坏!  修好!!

网友:
用的是小场管代替

网友:
真是个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