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X550

楼主(2010-02-02):
根据电解电容容量大小,通常选用万用表的R×100挡进行测试判断。
  红表笔接电容器的负极、黑表笔接电容器的正极(每次测试前,需将电容器放电),看表针的偏摆来

判断电容器的质量。
  如果表针迅速向右摆起,然后慢慢向左退回原位,一般来说电容器是好的。
  如果表针摆起后不再回转,说明电容器已经击穿。
  如果表针摆起后逐渐退回到某一位置停止摆动,则说明电容器已经漏电。
  如果表针摆不起来,说明电容器电解质已经干涸失去容量。

  有些漏电的电容器,用上述方法不易准确判断出好坏。当电容器的耐压值大于万用表内电池电压值时

,根据电解电容器正向充电时漏电电流小,反向充电时漏电电流大的特点,可采用R×10K挡(500型是9V

),对电容器进行反向充电,观察表针停留处是否稳定(即反向漏电电流是否恒定),由此判断电容器质

量,准确度较高。黑表笔接电容器的负极,红表笔接电容器的正极,表针迅速摆起,然后逐渐退至某处停

留不动,则说明电容器是好的,凡是表针在某一位置停留不稳或停留后又逐渐慢慢向右移动的电容器已经

漏电,不能继续使用了。
  表针一般停留并稳定在50-200K刻度范围内.

按上面这样的说法,是不是两个为9的是漏电?
两个为0的是已经击穿的?
一个为1保持不变的也是击穿火漏电的?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本人纯新手。谢谢

网友:
大哥,电容最好拆出来量。

网友:
不会吧?那么麻烦啊。。。
补充一下,电容我是把显卡拆下来用表测试的
需要加电测试吗?

网友:
我晕。电容短路 和容量判断可以用上面的方法,漏电严重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如果是性能不好,或者轻微漏电,万用表这样是量不出来的。电容便宜,怀疑不行,直接取掉更换就行了,注意耐压不能比原来的小,容量要和以前的相近,或者比原来的大都可以。

网友:
我看都是好的,数字电路的电容除了鼓和爆很少坏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我是想搞明白自己判断是不是对的,
毕竟是新手嘛,学习阶段啊。

网友:
修显卡一般看电容有没有鼓包短路就可以啦~~,很少表面上没事但实际上坏的电容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那我看高手们,都是用表测来测去的,那是测什么的呢?
问的幼稚,但做新手的立场,还是值得鼓励的,哈哈。。

网友:
要拆下后测量的

网友:
呆~!搞墨子飞机哦 ~!要么买个电容表搞搞~!要么就直接换电容了 没那么麻烦的事啊 ~1

网友:
现在显卡什么故障?

网友:
满屏的花,显示乱七八糟的字符($%^等等)都有,颜色,反正是什么都看不见。
别人那来修的,给他换了块好的,这块坏的就自己留着学习用了。

网友:
先查显存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满屏的花,显示乱七八糟的字符($%^等等)都有,颜色,反正是什么都看不见。
别人那来修的,给他换了块好的,这块坏的就自己留着学习用了。
引用 网友A:

电容换了还花屏 把GPU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显卡一开机就乱码的很有可能是色度显存坏

网友:
显卡一开机就乱码的很有可能是色度显存坏
开机横横竖竖可能是速度显存坏     本人修好过蛮多的   上焊宝加焊   本人仔细统计了下 成功率有百分之45  虽然不是很高  但是值得一试

网友:
如果能看到一点画面还是用软件测试一下比较安全

网友:
软件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