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200电源板被人修了

楼主(2010-02-02):
客户拿来的时候少了很多螺丝,拆机一 看发现少了几个零件,现在只有在电源板上一个R11的零件没找到。请大家指教

网友:
下一个图纸,看一下阻值多大,换一样的就行了

网友:
图纸区有这个电源板的图板, 对照修修!

网友:
还是先下个图纸看看吧

网友:
直接接通。

网友:
问一朋友借了个一样的板子,把他的管子换过去。。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