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X550XT花屏

楼主(2010-02-02):
昨晚修的双敏X550XT,本来是不亮机,经查是GPU没电压,换了电源IC后能亮机,但花屏,高手们帮看看是不是显存问题

网友:
我修了30块双敏X550XT 修出的经验:核心虚焊占70%,加焊后还是花屏的话,核心坏了~~显存还没发现坏的~~

网友:
显存有没有供电   或是电压不对

网友:
电压正常 多以 核心损坏

网友:
电压是正常的,我试试加焊核心,不过要去朋友那里焊,我没风枪.

网友:
刚刚又修好一块X550XT了~双128 DDR3~还是核心虚焊导致的花屏~~~
打开屏蔽的4管,性能由03 跑4000升到03跑7000,升幅75%
你如果修好都可以试试

网友:
加热试一下吧,如果不行那就没价值修了,应该是主芯片坏了

网友:
核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