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头疼滴问题

楼主(2010-02-02):
主板型号: 也不知道是不是
故障现象:上U内存报警。再上内存。代码39-45掉电、触发无反应

      测试没发现有异常、不知道哪里地问题。内存、U都有换过、 应该是个通病!!!
在上张全图:

网友:
内存供电,换内存 ,雅座

网友:
帮我 看看啊
    U座呀了、无果、

网友:
上内存怎么跑码啊? 是C1-C3还是直接C1-39啊? 说明白点?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无处发  强自开机nb发烫

网友:
没有BIOS资料啊
   找了好久 也找不到

网友:
无触发  可以换下晶振相连滴106电阻

网友:
就是不过内存主板,很多主板检不过内存都那样

网友:
这种板子座子空焊比较多

网友:
按底座有时候是行不通的!!!!必须要焊接的!!!!!!!

网友:
你有代换法,不就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型号发下,我看看我这有没有BIOS程序

网友:
这个板我修过,现象是开得一下子就自己灭掉,有时候开不了机,就是补焊IO,我没有什么办法了,因为前面有个SB已经把桥换过了还是一样的哦,这个是超级无铅的板,焊台不好,最好别惹了

网友:
见过这种情况 一般都是加焊U座解决得  很多都是!  这个主板很麻烦 有时候连开机针脚都不好找 貌似不吃测试卡!  修着很气人!

网友:
找了好久  也没找到那里是主板型号

网友:
这种板子,u座虚焊的多,再就是io坏,sb烧穿,cpu供电、桥供电电容鼓包,其它问题就没碰到过了。后面板上有诊断指示灯,不查内存滴滴报警,貌似这种板子,诊断卡不跑码。

网友:
型号:Foxconn ls 36

网友:
我刚看到资料,说intel板插内存后走39,45是北桥空焊。

网友:
好了回复一声呀?

网友:
加焊下底座

网友:
内容,最讨厌有铅的,业余没设备修

网友:
供电问题,大多是供电部分漏电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