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勿进:电源主板维修案例1【现象:开机不定时自动断电,需要放电后才能在开机

楼主(2010-02-02):
图就不上了很简单的!

打开机箱发现 主板供电电容鼓包漏液 更换后故障还是存在(只不过比原来能开的时间长点)刚开始怀疑自己焊接技术问题 电容质量问题,后来都排除了 吧

塑性把电源拆开,没发现外观有明显烧焦或鼓包……等问题,

心想完了 看来还得花钱修去了,第二天再次把电源彻底拆开,打扫下卫生,居然发现一个电容1000UF 16V的鼓包了 O(∩_∩)O哈哈~ 应该是找到问题了,于是周六去中关村花3元买了20个电容 把鼓包的主板上的和电源上的都换了 在开机问题解决

顺藤摸瓜,突然想起以前公司4块主板电容鼓包更换后还是有时常自动断电现象,应该也是电源里的电容也鼓包了吧,拆开一看还真是,于是自己动手更换问题解决,修好的快感是非常爽的!

我想这可能是主板维修中最常见的问题,分享的同时是巩固自己的过程,或许对于新手的你和我有用!

这个老台式机是02年买的放床下2年多没人用了 都生锈了,收拾出来送我小姨子(小孩)学习用。

我只是个做网管的有维修爱好还不怎么懂电路的新手多多指教!感谢主板维修基地!刚刚开学大家别见笑!

网友:
  不知道说点什么

网友:
主办  电源电容鼓是经常找成间歇性断电的主要原因

网友:
电容确实很重要,不过少一两个也没关系

网友:
有的可不是这么简直的呵,我有几个换了电容还是不行。

网友:
以前碰上这样的问题还以为是主板没救了。楼主你太有才了。

网友:
自动断电,要么CPU散热不良,过热保护。要么电源供电不稳。

网友:
我也只会换电容。

网友:
哈哈遇到功夫相当的高手了

网友(2010-04-02):
学习一下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干这行的最好自配个好电源,下次遇到这事,直接用自己的源一试就知道了!如果是客户的,立马让他换电源,然后把这坏电源回收,修好后再。。。。。。。。。。

网友:
是的,象这些问题,不好解决的,但是问题又不大的,真的要好好检查下自己的电源

网友:
学习了   偶发现 电容好便宜   一般商店报价都 2元一个    焊一个要10元  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