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17的屏,左半屏正常,右半屏花,还有办法吗?

楼主(2010-02-02):
上图,  驱动板也换,确定屏的问题。屏型号为:TOPPOLY TD170WGCA1-A1

网友:
你那个是SHARP屏吧,LCM坏了。可能性很大。

网友:
台湾统宝的,这故障我遇过很多了,85%以上修复率

网友:
换掉主芯片就好,以前在店里有一个是上下有这样的现象换掉就OK

网友:
出这种现象还是把屏上的驱动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
屏坏了,,,,很难修好的

网友:
我们这出现这情况一般都建议客户报废吧~~

网友:
可以偿试修下,换了主芯片

网友:
能修好,找个专业修屏的就可以了

网友:
是屏电路的MCU主芯片坏了  换个可以代用的 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