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z1xzc 冷机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0-02-02):
接一台sony pcg-z1xzc笔记本电脑,故障为冷机时开机进系统到滚动条过后就掉电,连续开几次后就可正常进系统,而且怎么测都没有问题,关机等几个钟又是一样,有点郁闷,一时没有头绪,于是放在一边,过几天后没什么生意在拿出来看,还是一样,突然有个想法,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呢,SONY的板子薄,又是超硬的无铅锡,万一做后不开机就惨了,但强烈的想法驱使我不顾一切的开始动工,拆下显卡重新做上去,装机测试,没有掉电,过几小时再开,还是没有掉,第二天再开,还是没有掉,呵呵,开心

网友:
真强  我有一个还没修好呢  学习一下

网友(2010-03-08):
我有个差不多的机器 还在手上呢 加焊了CPU  现在又掉电了

网友:
我今天也刚做过这种大胆的事情,机器跟你的差不多,曾经做显卡还陪了个块这板,这台问题事加显卡驱动用用蓝屏,显卡加焊,问题解决。。危险动作。。庆幸。。。

网友:
胆大心细,勇于尝试,跟我前几天一个V3000一样,2个月前来做过显卡,现在返修,重新植球后给客户,用了几天还是反应花屏,返修,于是又拆下显卡,一看,麻烦了,板子上掉了19个点,我狂晕晕,,马上在基地下载 6150单桥点位图一看,还好全是空点,又重新植球做上去,烤机一天,正常,第二天又出现了一次花屏,确认是芯片的问题了,订了一个09版的无铅芯片,换上,烤机2天,正常,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