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场管代换问题

楼主(2010-02-02):
今天在客户里接到一块天启845的板,板上被拆了几个场管,现在想把板修好,但不知用什么场管代换,想请教一下各位维修高手们,我应该用什么型号的场管代换好呢?这几个场管都是在cpu附近的,我猜它都是为cpu供电的,但是我维修经验很小,所以想请教高手们。谢谢!

网友:
摘别的板上的CPU供电的装上去就可以,我一般是买15N03L

网友:
你只要知道那些场管是N勾道的还是P勾道的就行, 什么型号都能带换,不过都换一样的最好了,那样会稳定一些!

网友:
补充一下楼上的,功率要接近

网友:
MOSFET(场管)代换表
可以相互替代的一些场管.
如无特别说明,同一条内的管子可以相互替换.

1、SD9435 SOP-8 < 5.3A 30V 50 mΩ >,可替代市面上各类型9435 :
APM9435、CEM9435、AP9435、SSM9435 、TM9435、MT9435、GE9435、SDM9435、STM9435、H9435、FDS9435、Si9435、STP9435、SPP9435、Si9435DY、SM9435、iTM9435、MI9435、ME9435、ME4405 等等!

2、SD9926 SOP-8 <6A 20V 28 mΩ>,可替代市面上各类型9926 :
APM9926、CEM9926、AP9926、SSM5N20V 、SDM9926、STM9926、 MT9926、TM9926 、GE9926、 iTM9926、 MI9926、 TF9926 、AFT9926 、FDS9926、GT9926 等等!

3、SG9926 TSSOP-8 <6A 20V 28 mΩ>:暂无。

4、SD4953 SOP-8 <30V 5A 53mΩ>,可替代市面上各类型4953 :
GE4953、 iTM4953、AF4953P、H4953、MT4953 、SSM4953、CEM4953、STS4953、 AP4953、 TM4953、STM4953、SDM4953、STP4953、AO4801、AO4801A、AO4803、AO4803A、AFT4953、SPP4953、STP4953A、SPP4953A、
GT4953、Si4953DY、MI4953、ME4953、SM4953、TF4953、AKE4953 等等!
SD4953BDY替代APM4953、Si4953、FDS4953、CEM4953

5、 SD4435 SOP-8 <30V 8A 20mΩ>,可替代市面上各类型4435 :
APM4435、 Si4435DY、 CEM4435、 SDM4435、 SSM4435、 GE4435 、MT4435、 H4435、STM4435、 AP4435、TM4953、AO4411、STP4435、GT4435、MI4435、ME4435、SPP4435、SM4435 等等!

6、SD4410 SOP-8 <10A 13.5mΩ 30V>,替代各型4410:
APM4410、CEM4410、AP4410、FDS4410、AO4406、SSM4410、SDM4410、STM4410、MT4410、iTM4410、STS4410、H4410、P4410、GE4410、AF4410N、STN4410、STP4410、SPN4410、MI4410、SM4410、GT4410、AFT4410 等等!

7、SD2300 SOT-23-3L <20V 4A 28mΩ>,替代各型2300:
APM2300、Si2300、CEM2300、STS2300、AP2300、MT2300、MI2300、ST2300、SSS2300、GT2300、GE2300、GE2312、iTM2300、SM2300、TM2300、ME2314 等等!
8、SD2301 SOT-23-3L <20V , 2.6A , 130mΩ>,替代各类2301 :
APM2301 、 Si2301、 CEM2301 、STS2301 、 AP2301 、 MT2301、IRLML6401、ST2301、ST2301A、STS2301A、SSS2301、SSS2301A、MI2301、ST2301M、ME2301、TM2301、CES2301、KI2301DY 等等!
9、SD2301 SOT-23-3L <20V , 2.6A , 130mΩ>,可替代市面上各类型2301M、2301A、2301S :
APM2301A、SSS2301A、STS2301A、ST2301M 等等!
10、SD2302 SOT-23-3L <20V 3.2A 85mΩ>,可替代市面上各类型2302 :
APM2302 、 SSS2302 、 AP2302 、 STS2302 、 MT2302、ST2302 等等!
11、锂电保护板MOS 管: SD8205 (SD8205G TSSOP-8;SD8205S TSOP-6 )
SD8205S TSOP-6 <4A 20V 28 mΩ>,可替代市面上所有TSOP-6 封装的8205;
SD8205G TSSOP-8 <6A 20V 28 mΩ>,可替代市面上所有TSSOP-8 封装的8205、5N20V、9926。

12、SD9410 SOP-8<18A 5.5mΩ 30V >,可替代市面上各类型9410 :
NDS9410A、NDS9410、APM9410K、 SSM9410A、CEM9436A、FDS6630A、IRF7832ZPbF、IRF7805、
FDFS6N303、Si9410、GT9410、TM9410、GE9410、G9410、IRF7832、FDS9410A、FDS9410 等等!
备注 : 请切勿用南科NK9410D <6A 16V 40 mΩ >的质量规格与价格与SD9410 相比。

13、SD4501 SOP-8 :
规格N+P ( N-Channel:30V 28mohm 7A ) ( P-Channel:-30V 50mohm -5.3A) 3K 盘装场效应管。
性价比强力替代 AO4604 以及市面上各类取代AO4604 的替代料,如:
STM8401、SDM8401、SI4532、SI4539、SI4544、SI4558、SI4562、SI9928、APM4546、AP4501、CEM3259、GE8401、MT4604、SI9939、SI4500、SI4542、FDS8928A、FDS8958A、NDS9952A、STP8401 等等!

14、SD4503 SOP-8 :
规格N+P ( N-Channel:30V 28mohm 6.9A )、( P-Channel:-30V 36mohm -6.3A) 3K 盘装场效应管。
性价比强力替代 AO4606 以及市面上各类取代AO4606 的替代料,如:
STM8401、SDM8401、SI4532、SI4539、SI4544、SI4558、SI4562、SI9928、APM4546、AP4503、CEM3259、GE8401、GE8405、MT4606、STP8405、SPC4539、GT4503、IRF7319 等等!

15、SD2305 SOT-23-3L <4.2A 20V 65mΩ >,可替代各款2305,如:
AP2305GN、APM2305、AO3413、SSS2305、STS2305、SI2305、STP2305、ST2305、GE2305、GT2305、IRLML6401 等等

16、SD4228 SOP-8 < Dual N-Channel 6.8A 30V 26 mΩ >,替代:
AO4800、AO4812、Si4800、Si4804、FDS6912A、FDS6930A、FDS6930B、FDS6990S、SDM4800、APM7313、IRF7313、AP4920、Si4936、NDS9956A、Si9925、Si9926、Si9956、SI4804、SI9936、FDS9926A、FDS6912、ME4922、GT4228、P07D03LV、P07D03LVG 等等!

17、SD9971 SOP-8 < Dual N-Channel 5A 60V 50 mΩ >,替代:
AP9971GM、STM6960、STM6960A、Si4900DY、Si4946、AO4828、APM9946K、APM9945K、STM6930、STM6930A、Si9945AEY、CEM4426、FDS9945、MT4946 等!

18、SD4953BDY SOP-8 < 30V 5A 31mΩ >,专替代:
APM4953、CEM4953、Si4953 ( Si4953DY )、GT4953BDY、AO4801、AO4801A。
SD4953BDY 具稳定电气特性与低阻抗及价格优越性之优点,专替代:
APM4953、Si4953DY、FDS4953、CEM4953、AO4801、AO4801A、AO4803、AO4803A、FDS4936、SDM4953、GT4953BDT 等几款物料之最强替代料。

19、SD3400 SOT-23-3L < 30V 5.8A 28 mΩ>,专替代:
AO3400、STS3402、Si3400、MT3400、GT3400、GE3400、APM3400、AP3400、IRLML2502 等。

20、SD3055 TO-252 < 30V 26mΩ 15A > ,替代各类3055 与15N03:
AP15N03、APM3055、APM3054、NK3055、GE3055、GT3055、MT3055、TM3055、MI3055、AP9T16H 等等!

21、SD6679 SOP-8 < 30V 10mΩ 14A > ,专替代:
AO4407、AO4407A、AO4411、AO4413、AF4407P 以及与该物料同类规格等级之诸MOSFET 元器件

22、SD8822 TSSOP-8 < 20V 24mΩ 7A > ,专替代:
AO8822、SSG8822、TF8822、GE8822、GT8822、PJ8822、STN8822、STC5N20V、
SSG5N20V、STN8205、MI8822、ME8822、SPN8822 及同类规格之诸MOSFET 元器件

23、锂电保护板MOS 管: STD5N20V TSSOP-8;STS5N20V TSOP-6
STS5N20V : TSOP-6 <4A 20V 28 mΩ>,可替代市面上所有TSOP-6 封装的8205、5N20V、9926。
STD5N20V : TSSOP-8 <6A 20V 28 mΩ>,可替代市面上所有TSSOP-8 封装的8205、5N20V、9926。

24、SD6680 SOP-8 <11.5A 11mΩ 30V> ,各型4410 升级版可完全替代各型4410 与6680 :
APM4410、CEM4410、AP4410、FDS4410、AO4406、SSM4410、SDM4410、STM4410、MT4410、iTM4410、STS4410、H4410、P4410、GE4410、AF4410N、STN4410、STP4410、SPN4410、MI4410、SM4410、GT4410、AFT4410、GT6680、FDS6680、ME6680、AP6680、SI6680、SI4410DY 等等!

网友:
非常不错,对于我们新手帮助很大,就是不知道代换乱换上去冒烟了。

网友:
南桥供电坏的话,建议最好用新的场管代换。旧的场管经常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