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主板io或者三极管需要调多少度

楼主(2010-02-02):
吹主板io或者三极管需要调多少度,风速调多少。  安泰信的风枪。

网友:
看主板,350-450,风要5左右吧

网友:
搜索基地有这样的帖子

网友:
本人看要拆下來的東西金屬部分大少而定

网友:
我使用400,风用5,先加助焊剂

网友:
我使用380 5

网友:
380度,风尽可能大,但不要把零件吹散了。

网友:
我用380  风就3  大了会吹跑小件

网友:
我吹个IO用过都调到顶过的,没吹坏过,吹的速度到是快了很多,吹掉小东西,风到3,4左右吧,温度我都放到500,600,不是吹太久了都不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