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不显示掉电

楼主(2010-02-02):
一台华硕A6000,SIS的北桥和南桥,独立显卡,AMD的CPU,电压全部正常,跑D4 B7的码,电流1.1左右不跳了,1秒后掉电,换过内存,焊过内存巢,加焊过北桥/显卡/CPU座/CPU供电芯片/内存供电芯片,结果还是一样跑D4 B7的码 。没有头绪了,高手分析下原因,不知道这机器有通病没有 基地有华硕的售后在吗,哥啊,指点一下这机器什么毛病啊,你出了这机器卖就算了,通病给我们说说啊,我修了3天3夜了,我修的不是机器,是无奈啊

网友:
如果有,把那几个供电芯片换一下试试

网友:
cpu供电芯片如果有的话就换一个

网友:
A6000  我修了N个  开机不显  一会就掉   擦一下内存金手指就好了

网友:
1,换个CPU看看。2,刷下BIOS。3,把显卡拿下来重做下,如是SIS的桥,换个北桥吧。这机器修的太多了,修好的几率不大,修了过不了几天又回来的,对ASUS的机器郁闷了。旁边有个专统ASUS板的老板都不要修过的板,做桥了还不好的板也不要。

网友:
显卡重新植球试试,看CPU有没有温度呀?

网友:
郁闷啊,不知道高手看到这帖子没有,基地不知道有没有华硕售后的人在不在?出来指点下迷径。。。

网友:
放下一天再修啊,思路清晰点

网友:
我修A6000也无能为力,这A6系列的真难搞

网友:
换个CPU试试,也许问题没有那么的复杂,真的不行就宣布它死亡吧,如果修好一个月要返修3次还不如不修

网友:
查下显卡的供电部分!!

网友:
想请教一下CPU的散热器怎么拆!我手里有一台A6500U的,把CPU的螺丝和风扇都拿掉了,散热器还拿不下来。也不敢硬来。不知道是要不要拆了外壳啊?请指点一下。

网友:
换个北桥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北桥好了

网友:
看图分析啊

网友:
我也有一台没修好,在修中,有结果了贴出来大家分行啊

网友:
我最恨的就是掉电故障的维修。找不到头绪。

网友:
北桥和座子

网友:
看了,等着大家伙想办法,以后也有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