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拔VGA信号线才能显示

楼主(2010-02-02):
我接到一台方正的17寸液晶显示器,故障是不定时黑屏,经检测后是内部接触不良,重新插拔后有了显示,但是显示器刚开机是黑屏的,必须把VGA信号线拔了再插上就有显示了!不知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这是供电上的问题

网友:
你好,能说明具体的部位吗(是屏上的供电吗),我测量过电源板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