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55单槽档机及键盘触控无用解决办法

楼主(2010-02-02):
明基R55的机器修的比较多,在其中发现和总结了解决以上两个问题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望版主加精啊~~
  1.单槽档机,故障现象:高槽档内存,低槽正常。经过测量内存槽,第23pin的值为空值,即M_B_DQ9信号断开,更换北桥无用,重新摘掉后再量NB焊盘,发现问题所在,点位AV41的焊盘短线,需要飞线到NB后面的过孔上,问题解决。发现是这个问题的,飞线100%OK,不需要更换北桥。因为AV41点在边上,直接用一根线用烙铁就可以焊上这个点。后续发现此类故障,飞线均解决问题。

2.键盘触控无用,在基地论坛上看了一下,好像有点片面,我在此整理一下。
   第一,先要刷BIOS,这个方法能解决的概率比较小,但有解决好的,又方便易操作,所以第一要进行刷BIOS。
   第二,若刷BIOS无用的话,加焊南桥,可以解决。加焊南桥能解决90%以上的键盘触控无用的故障。这个我没有仔细量过是哪路信号空焊导致,有心的朋友可以量一下。如果担心加焊南桥会有返修,就直接更换。

网友:
附上R55图纸,供大家参考。

网友:
按号找bga上的点有点难 我看着就发愁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BGA上找点很好找的啊,有点位的,仔细观察一下,一边是数字,一边是字母。

网友:
怎样才能知道AV41是哪个点

网友:
LZ你这个洞打的也太好看了为什么不从近点的地方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