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4E不跑码,桥有点热,是不是桥坏了呢

楼主(2010-02-02):
开机CPU风扇转动,测试卡不跑码,复位灯不亮,桥有点热。是桥坏了吗? 请各位老师探讨一下,不胜感激
华硕
cpu

网友:
今天我修了块不跑码的板。测各路电压都OK。但是点复位U就快速加热。不点复位U的温度就来得很慢很慢。最后用力压桥。问题就找出来了。

网友:
桥有点热不能就说坏了,得找出证据!
没有复位还是先从电压,时钟查起吧

网友:
是不是桥上面的两个供电3055坏了,我修过好几块,换了就好。

网友(2010-03-15):
桥发热,不一定就坏了,先加焊一下

网友:
正常情况下,主板只要加电(注意不是待机电压),桥就应该有温度。

网友:
是要,发热证明不了坏了,还是查查他输入的电压

网友:
只要是电子器件,通电就会有点温度的,不能是用热的方式去判断一个器件的好坏了。

网友:
可能是短路 或者烧了

网友:
应该时供电问题吧!!

网友:
直接加焊桥吧,这种板桥虚焊的多

网友:
查供电,正常的话加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