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SALO T50不认硬盘维修方法

楼主(2010-02-02):
接到客户 笔记本 新蓝SALO T50能开机,但不能进入系统,开机显示英文大概意思是无法引导操作系统,进入BIOS没有发现硬盘,拆下主板加焊硬盘插槽接主板脚,还是不行,从废主板用热风枪取下硬盘插槽焊在新蓝主板上,装上硬盘试开机,OK,能进入系统了。

网友:
啊!为什么先不测量一下!就拼命换啊!牛

网友:
一般接口很少坏的,楼主真厉害,不测就换,牛呀

网友:
晕啊 楼主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