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换驱动板,高压板时用什么办法固定它们呢

楼主(2010-02-02):
我是用热熔胶枪固定的,但最近偶尔发现,热容胶一段时间后,其实很松的,一办就下来了,有点粘不住。请问大家还有什么更经济,更好的处理方法吗。谢谢

网友:
不要用热胶枪,就用烙铁或风枪,加热一下粘贴的铁壳

网友:
这个没有一个统一的办法,看你的高压条形状和机壳的内部构造而定,有的内部空间大,而且会有很多的螺丝空如果能利用上是最好不过的,如果是原装机的高压部分坏掉了,那么就将原坏掉的高压部分全部拿掉更换一个通用的高压条上去,用扎线固定即可,实在没地方装,有几种粘性比较厉害的双面胶下面一粘就可以搞定,(很少会掉下来)要比较厚的那种中间有点像泡棉的那种非常好用

网友:
用螺丝固定最好,,,但不能全对上,,,对用一个就用一个,,其它的就用热熔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