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ide的打阻止卡怎么用

楼主(2010-02-02):
硬盘ide的打阻止卡怎么用?如图,是直接放到ide口上吗?

网友:
不是接上去用的!
这个相当于一张图纸!你就对着上面的标识量对应脚位的阻值!

网友:
楼上说得非常明白

网友:
就是一个示意图罢了

网友:
图示!照着那测!2楼的说过了

网友:
等于是图纸啊 哦哦 了解的 ~``

网友:
朋友上面都写着呢,照着上面所写的去测就行了。

网友:
别以为是假负载,楼上都说了:示意图。

网友:
你搞一个IDE的插头焊上去不就可以在上面测量了!

网友:
这个一般不用打值卡。直接在板上打就行了。针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