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上的电阻

楼主(2010-02-02):
好多信号线上的电阻都非常的大,用2000M档只能测出0.几,已经超出量程范围了,这怎么测量啊!为什么都那么大起什么作用?

网友:
这个电阻是不会坏的

网友:
什么型号万用表2000M档?这么牛?上图的电阻是56欧啊。

网友:
这么小的电阻你还说超出量程,这是56欧的。要么你表坏了,要么电阻坏了这么小的电阻你打那么大的量程,肯定只有0。几几几几冽

网友:
信号线上的电阻一般不会这么大的,如果真是楼主说的那么大,应该是有问题的。还有就是部分信号线中串有电容的,所以阻值很大也正常

网友:
信号线上的电阻一般很小的啦

网友:
K极以上的电阻啊 一般是用来上拉信号用的

网友:
电阻坏了,,,,,

网友:
那是小电阻嘛,一般信号线上的都是小电阻

网友:
0.几好像不是超出范围吧,好像是没有达到吧

网友:
信号线上的电阻不一定都是小电阻。延时电路中的电阻容量都很多最小都有100K以上。电阻后面接个有极性电容

网友:
。我见过万用表最大也就是200M 量程,2000M 我怕2个手拿着表笔都会有电阻的,嘿嘿

网友:
很少有你说的那种情况,,,200M量程就足够了 其实这个档位很少用

网友:
LZ 理解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