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部分短路

楼主(2010-02-02):
大家好,菜鸟最近在研究电源,有事没事收几个电源修一修,只是满足个人爱好,没有赚钱的意思,最近秀一个多彩的电源

打开看是保险烧毁了,于是在高压部分测量,发现开关管短路,于是就更换了,通电,有5VSB,但是就是不启动,接下来我有测量辅助部分,测量肖特基二极管,全部短路,于是拿下来啊测量,发现竟然是好的,辅助部分还是有短路,并不是二极管引起的,于是又把所有的电容,二极管拆下来测量,都是好的,但是后级就是短路,然后就没有思路了,望请大侠支招了,菜鸟感激不尽!!!!!!!

网友:
有5VSB了  就别在辅助电路上下工夫了

一手的电源一般没这么多的问题   仔细看看是不是自己的操作问题

网友:
这个部分肖特基二极管再线测量基本都是不良,需要拿下来测量比较准一点,修电源不要怕麻烦该拆下来测的就要老老实实的拆,不能触发就顺着绿线往上找,5VSB有,辅助电源就有了 查IC供电正常不正常,
   需要说明的是你坏的只是辅助电源的开关管,还是主电源上的开关管,如果是主电源的开关管,需要注意下面的限流电阻是不是损坏了,开路当然不能工作了,

网友:
楼上说的是有道理,也许是我没有说清楚,就连12V 5V 3.3V全部对地短路,刚才亮了一下绿线,没有电压,紫线倒是有个5VSB,这样的话我认为肯定他又问题!!!!

大侠,求助啊!!!!!!!

网友:
等待求助,还是无助??????

~~~~(>_<)~~~~

网友:
短路?  你测的的数据是多少,是接近0欧姆才是短路,输出级的阻值是非常小,你要注意区分

网友:
我测量大概是28欧,另外一个好电源都好几百欧

另外,电源不触发大概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光耦可能吗?我看下面有一点氧化的痕迹

另外光耦是怎么代换的?

还要检查哪些地方呢?

网友:
大侠,支招吧

网友:
电源没有短路.....
电源在每一路输出上都有一个泄放电阻,这个电阻不同的电源阻值不同,有的3.3V甚至只有5欧以下的电阻
既然有SB电压,辅助电路可以说是没有问题了,你通电测试下辅助电路两路电压正常不,一路5V一路12V以上

网友:
那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