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软件,谢谢!

楼主(2010-02-02):
如题
要求:能把JPG等图片中的文字,转化成纯WORD格式
也就是说,把一篇报刊上的文章,扫描后生成一图片文件,然后通过软件转化成WORD格式的文档
谢谢
文件

网友:
要用抓字的工具,可以用pdf锁转word的方法,网上有,以前用过,忘了名,一会给你找一下

网友:
尚书七号,我以前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
我用汉王文本王专业版也可以

网友:
用 OCR 识别润健,先将 图片文字 抓取 到 TXT 文本,然后 打开 WORD,将 TXT 文本 --》DOC 文档 即可。

网友:
打错字啦;
"润健" --》软件。
闹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