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3com交换机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0-02-02):
我手上有,两个3com交换机毛病一样,就是无法加电后无任何反应,我认为是电源有问题,就是找不到,请教有经验的老师指点一下。电源板如下图

网友:
你这样提问,无法帮到你了,首先你要说明故障现象,在下来电源的基本构成(比如是由那些IC组成的基本电路)在下来你要有第一手测量数据,我们才能依据你的信息来判断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着像3842之类的电源

网友:
不加电首先查输出级无有短路,再查PWM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