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教一下电源中的CL21金属化聚酯膜电容器都差 ...
(已解决)请教一下电源中的CL21金属化聚酯膜电容器都差不多吗

楼主(2010-02-02):
小弟刚学维修没几天,还处于换换爆掉的电容啥的的那一阶段
手头有个坏的垃圾电源,今天拆开看凡是有点个头的电容都暴了.....大概有六七个吧,正准备全部换下,完全清除灰尘以后,发现最大的两个电容旁边那个长方形的东东(开始以为这叫陶瓷电容呢,见笑了哈),网上查了原来叫金属化聚酯膜电容器,也炸掉了,依稀看到第一排最后剩下“0k”,第二排剩下一个“250”,看了另外一个报废了的长城电源ATX300p4上面是CL21 1UF J 250V,另外一个修了一半的垃圾电源这个上面写的CL21 105k 250v 颜色还不一样,请教一下能不能用长城电源上面那个替换这个坏的呢?手头没有别的型号了,可以的话我再把那些电容都换掉,还需要再检查什么在通电测试吗?谢谢
前几天一通电 一个电源的
三极管
爆了一个 把我吓得半死,现在我通电以前都带上耳机放DJ,55555胆子小
在各位前辈的鼓励下,刚才用长城电源上面那个CL21换了炸掉的,CL21旁边的一个电阻熏黑了,拆下来量了一下有阻值,55555我这水平只是简单测试一下
。又更换了六七个爆掉的电容,装上壳子测试,测试的时候我都是直接插在一个废板子上面的,呵呵,测试的时候才发现是个p3电源,没有那个12v 4p cpu供电,具体型号银河ATX320,插在我的478针技嘉废主板上面,带上我的大皮套耳机,放上DJ
通电,呼呼没爆炸,一按主板上我外接的开关,还是没爆炸~~一看电源风扇转了~~用表测了一下4p接口,红色5.2v 黄色12v,呵呵看起来是修好了,让他转了10分钟,拆下来了,手头没有p3主板试,不过看来应该是正常了
cpu
cpu供电

网友:
O(∩_∩)O~,楼上的跟我差不多,原来看保险烧掉了,我说,好修!!@!!于是焊了一节铜线上去,一通电,端接绿线,O(∩_∩)O~,彭东一声,魂也吓飞了!!!!!!
现在,我修好电源,或者测试的时候!!!!电源旁边串了一个空气闸,然后远在3米外把插头插上!!!!!
见怪了!!!!!!

网友:
我晕,二楼真跟我差不多。
我说的那个炸三极管的电源,打开以后目测除了保险烧了别的外观没什么异常,电容一个鼓包的没有,我也直接用焊锡丝连了保险管两端,一接上电源马上一声响,拆开看了一个三极管剩一条腿了55555
其实想想也是,保险怎么会无缘无故烧掉呢。
还有,最近我也想整个空气开关啥的接上,哈哈,以我这水平看来以后用的着

网友:
楼主跟我一个样,就是怕高压!!!
O(∩_∩)O哈哈哈~
还是小心为妙

网友:
楼主啊 你最好学学理论知识在动手 要不太危险了 很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的

网友: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越看我越是想笑,记得以前我也是这样过来的,最后搞出点经验了,我到是要看看是那里要爆炸或者是那里要冒烟问题是那一块的。
只要你把基础打扎实点元气件的特性也就那么些,比如换元件都会注意到元件的参数,电容;他有容量有耐压,电解电容极性不能接反什么,这些算是维修的常识了。一般发生爆炸什么的除了以上基本的常识,如果坏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不能盲目的去换,换之前首先测试下故障点的电压,电流,明知道这个部分的电压已经超过了该处元件的耐压,你就是上1000个也是烧。所以上之前不通电先测外围的元件,在根据烧的东西跑下基本线路,确定没什么问题。断开后级电路。避免出问题把后面的电路也搞挂了,经验也是积累出来。。。

网友:
电源里面的这种电容完全是可以替换的!!!我试过很多次了,没有极性之分的,你放心去换吧!!!!
论坛里面有最好的排爆专家在支持你呢!!!!

网友:
谢谢五六楼,被打击了5555,我正在疯狂下载精华区基础文章,晚上拿回家看看去。我小时候就喜欢摆弄这些东西,可惜学历太低,现在开的电脑装机维修店,顺便想学学修理这一类,呵呵也不算一点基础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