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e210882 n232不开机

楼主(2010-02-02):
不能开机,有开机电压3.3V . 没有短路。请各位看看

网友:
intel e210882  这个是南桥的型号不上主板型号,  看看主板I/O是不是83627 的, 南桥的3.3VSB 电压有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TIL 原装机来的。D865glc  io SMSC LPC47M172-NR

网友:
D865GLC    I/O 型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I/O   iSMSC LPC47M172-NR

网友:
南桥3.3VSB 电压有没有 ?  触碰开机针脚的时候电压是否拉低?

网友:
把I/O换掉,此主板由I/O+南桥开机

网友(2010-03-05):
INTEL原装板。。。E210000不是南桥型号。是主板上印刷的代码。。。
你的板是IO坏了。90%可能。
还有就是南桥或者晶振问题。

网友:
什么都没有说清楚

网友:
朋友们!INTER的板子不开机的话,有几种哟。一、IO挂了,二、南桥坏了。三、电池没有电。还有在修是记得真CPU哟。